状元
角度输出程序的疑问????

楼主(2008-02-01):
附件中是小弟编写的增量型编码器控制角度输出。不知对否。
请各位师傅帮忙指点指点。
十分感谢。

网友A:
看看先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研究研究

网友C:
好像不能用于高速的角度变化,因为PLC的扫描周期的关系。可以用三菱的
FNC NO 53 HSCS
FNC NO 54 HSCR
指令试试。

楼主:
TO: jwn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DHSCS DHSCR两条指令不是受使用次数的限制吗!!!
假如我想输出8次或12次怎么办呢?
我只是想用一个三相(A B Z )增量型编码器做一个角度输出。转速不算太高就是普通冲床主轴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