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2AD的问题

楼主(2008-02-03):
求助:FX2N-2AD出厂时,对于电流输入4-20mA,对应的数字值是多少?

网友A:
这要标定的
祝大家春节快乐

楼主:
标定是什么意思?
如果没经过偏置和增益调整,应该对应多少?

网友B:
出厂是按电压标定的.
如果不按电流重新标定话,大概是2100左右吧

网友C(2011-05-04):
好像是800-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