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高手请手下:

楼主(2008-02-05):
我对伺服不是很了解,请问一个问题,上机控制,Y1。Y0是脉冲。.方向,我们的接法24VDC经过二个3.9K的电阻到Y1.Y2 如今是我们的控制不受控制,(驱动器是麦斯特的)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报警。伺服电机就是不动,我用了48小时才知道是什么部问题、(电阻过大。)但该机以用了半年,才出现了这种问题我很奇怪。说明书说只用1。5K的电阻。没说该电阻是什么作用。请师傅讲解一下,顺祝新年快乐,财愿广进。(这一故障我48小时没睡,只想查出这一问题。)

楼主:
过失,改。Y1,Y2是Y0,Y1,小刚入门,有错请师傅不要怪。骂可以。

网友A:
该电阻是降压作用.plc输出电压是24v.而驱动器输入信号的光偶不能承受24v.故而串一电阻降压

网友B:
我对伺服不是很了解,但也顶一下。祝新年快乐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是降压作用.plc输出电压是24v.而驱动器输入信号的光偶不能承受24v.故而串一电阻降压
看看驱动器的说明书。该输入的标准输入电压。

网友D:
呵呵
若果是三菱晶体管的PLC的话,因为三菱晶体管PLC只有Y0/Y1可以产生脉冲,你的电阻最好用1.5K的,接在24VDC的电源+极,(我自己做过接的是一个2K的电阻就接在PLC提供的24VDC上,前提是不能超出PLC24VDC的容量。)也许是你接了两个3.9K的使脉冲信号减弱了,还有就是好好检查你的电路接线是否正确,我以前有一次接线错了一条,我查了1天,第二天才查到......................................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关与电阻起到的是限流做用中。光电偶合只要不超过20MA就没事。超过了可以用阻限流。

网友F:
对,该电阻是降压作用.plc输出电压是24v.而驱动器输入信号的光偶不能承受24v.故而串一电阻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