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9):
各位大虾,采用CPM1A跟旋转编码器进行长度测量如何对高速计数指令进行编程?例如00000点作为高速计数输入,每500个脉冲01000输出一次,顺便给高速计数复位。请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A:
手册有说明的

楼主:
谢谢楼主!发份给我好吗 165254034@QQ.COM

网友B(2008-06-04):
编码器用周常为500MM的齿轮,那么5个数为1MM,计数器要用加减型

网友C(2008-07-05):
引用楼主yuwenze于2008-02-09 19:14发表的 欧姆龙CPM1A高速计数编程 :
各位大虾,采用CPM1A跟旋转编码器进行长度测量如何对高速计数指令进行编程?例如00000点作为高速计数输入,每500个脉冲01000输出一次,顺便给高速计数复位。请不吝赐教!!!!!!先谢了

你可以试试这段程序,估计IR200.00的置位时间太短,如果用继电器输出的话,在IR1000可能会反应不出来.
LD P_On
PRV(62) 0 0 DM0
MOV(21) &500 DM2
CMPL(60) DM0 DM2
LD P_EQ
OR P_GT
ANDLD
OUT 200.00
LD 200.00
OUT 10.00
OUT 252.00
EN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