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0):
请问旋转编码器300脉冲与2000脉冲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懂,脉冲数不一样歪,实际使用的时候看你设备运行的速度,计算一下脉冲产生的频率,从而决定是用高速计数还是普通计数

网友B:
分度:1-2000脉冲/转
电源电压:5-30VDC
最高输出频率:100kHZ
最高转速:6000rmp
防护等级:IP54-标准 IP66-可选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谢 我是三菱FX1sPLC(C251)程序是[DMUL D190    K4  D175]外接的是200脉冲的编码器  触摸屏D190设定2000正好是2米  如果外接2000脉冲的编码器 编码器还高速转 请问PLC计数准吗  D190要乘多少(K)    触摸屏D190设定2000正好还是2米呢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k40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光电编码器每转输出600(我们用老板没有说)个脉冲,五线制。其中两根为电源线,三根为脉冲线(A相、B相、Z)。电源的工作电压为 (+5~+24V)直流电源。光电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孔。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其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通过计算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此外,为判断旋转方向,码盘还可提供相位相差90º的两路脉冲信号。

工作原理:当光电编码器的轴转动时A、B两根线都产生脉冲输出,A、B两相脉冲相差90度相位角,由此可测出光电编码器转动方向与电机转速。如果A相脉冲比B相脉冲超前则光电编码器为正转,否则为反转.Z线为零脉冲线,光电编码器每转一圈产生一个脉冲.主要用作计数。A线用来测量脉冲个数,B线与A线配合可测量出转动方向.

N为电机转速

  Δn=ND测-ND理

例如:我们车的速度为1.5m/s,轮子的直径220mm,C=D*Pi,电机控制在21.7转/秒,根据伺服系统的指标, 设电机转速为1500转/分,故可求得当ND=21.7*60=130转/分时,光码盘每秒钟输出的脉冲数为:

PD=130×600/60=1300个脉冲

当测出的脉冲个数与计算出的标准值有偏差时,可根据电压与脉冲个数的对应关系计算出输出给伺服系统的增量电压△U,经过D/A转换,再计算出增量脉冲个数,等下减去。

    当运行时间越长路线越长,离我们预制的路线偏离就多了。这时系统起动位置环,通过不断测量光电编码器每秒钟输出的脉冲个数,并与标准值PD(理想值)进行比较,计算出增量△P并将之转换成对应的D/A输出数字量,通过控制器减少输个电机的脉冲个数,在原来输出电压的基础上减去增量,迫使电机转速降下来,当测出的△P近似为零时停止调节,这样可将电机转速始终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是不是K0.4啊

GOOD  LUCK

网友F:
300个脉冲的旋转编码器每转一转输出300个脉冲信号,20000个脉冲的旋转编码器每转一转输出2000个脉冲信号.

网友F:
如果外接的是200脉冲的编码器  触摸屏D190设定2000正好是2米,那么外接2000脉冲的编码器, 触摸屏D190设定2000正好是0.2米.

网友G:
哦有点明白了

网友H:
三菱FX1sPLC(C251)的当前值除以10存放到d0
再用d0替代原程序的c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