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扬工新年好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2-10):
请问旋转编码器300脉冲与2000脉冲有什么区别?
我是三菱FX1sPLC(C251)程序是[DMUL D190 K4 D175]外接的是200脉冲的编码器 触摸屏D190设定2000正好是2米 如果外接2000脉冲的编码器 编码器还高速转 请问PLC计数准吗 D190要乘多少(K) 触摸屏D190设定2000正好还是2米呢

网友A:
D190还是乘以4,因为这里的脉冲是差分信号,有4倍频的关系,因此是乘以4。
300和2000只是告诉您您的编码器旋转1周所需要的脉冲数。
而距离则需要根据机械结构、周长/脉冲数来得到脉冲当量,因此您应该算出来脉冲当量来进行换算。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请问脉冲当量怎么换算 如旋转编码器的轮 直径是9厘米 编码器转一周是2000脉冲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脉冲当量怎么换算 如旋转编码器的轮 直径是9厘米 编码器转一周是2000脉冲数
看来您真的很菜哦!
直径9CM,根据圆周长公式,那么就是3.14*0.09=0.2826m
0.2826/2000=0.0001413m
这就是当直接连接时每个脉冲反映在编码器轮上的位移。
如果带有运动机构,还要换算运动比例得到最后的位移。
以上!
Good Luck!
下载积分:+3(YMMFA) 热情助人

网友B:
换算运动比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4楼的朋友相当不错,支持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D:
今天刚到,4楼的朋友解答得比较详细,加分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