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的SFC有人做过?

楼主(2008-02-11):
Q的SFC选中
SFC 和MELSAP-L,程序可以写进去,就是仿真提示:有不支持的SFC指令,请用SFC外的指令写入.

网友A:
亲自去做,我试一下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对于Q系列的SFC程序,梯形图逻辑测试工具LLT 不支持这种程序。
用于FXPLC的SFC程序的测试是可以的这是因为SFC程序被单步梯形指令
(STL RET) 显示为梯形图或列表梯形图逻辑测试工具LLT 支持这些指令。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原来是这样仿真软件不支持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