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018不能设置

楼主(2008-02-12):
D8018设置[MOV K8 D8018]传入PLC中就变成了02年。秒、分、时、日、月、星期都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呀?这年份怎么设置呢?

网友A:
D8018设置[MOV K07 D8018]这样能显示07年吗?
我也不懂。
s
o
r
r
y.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新年好啊~~~!
问题解决了~都是我的错~~!
如图:

网友B:
楼主您必须保证M8015为On,否则不能更改时钟。
您可以这样修改时钟: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不知在哪读取PLC的时间呢?在哪显示望给出答复谢谢!!!

网友D(2008-05-09):
想问一下楼主啊..
为什么触摸屏上读D8018时,是显示0啊,一定要TRD才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