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设置啊~!

楼主(2008-02-13):
问一个很笨的问题,FX的PLC要求每个星期一5时Y6有输出.这个程序是怎么写啊?

网友A:
读日历寄存器

楼主:
有没有搞错啊~!
给个程序啊~!~!
帮帮忙嘛~~!

网友B:
[= k1 d8019]------y6
说明:D8019为星期寄存器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B:
[= k1 d8019]------y6
说明:D8019为星期寄存器
"K1"是什么意思?
再劳驾~!

楼主:
怎么设置成隔一个星期有一次输出 ??

网友B:
下面的这是你自个编的吧,K2?
7天为1个周期,累计不可以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呵呵~!
谢谢taipi-k~!
这几天我都晕了.`!

网友C:
LD M8000
CMP K0 D8013 M500
CMP K0 D8014 M503
CMP K17 D8015 M506
CMP K1 D8019 M509
LD M501
AND M504
AND M507
AND M510
OR Y006
ANI X000
OUT Y006
这样看看行不行。每周一下午5点0分0秒 输出Y006
X000停止输出

楼主:
飘飘啊~~!不能自保~~
这是为什么呢?
Y6不能自保,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TO:再见理想
好用呀。我已经模拟了。

网友C:
设定了D8013了。它是时间秒寄存器。

网友C:
我也忘了。对不起。

网友C:
如三楼所指的程序。
再给你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飘飘啊~~!不能自保~~
这是为什么呢?
Y6不能自保,这是怎么回事?

都是我的错,重复输出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我的错,重复输出 了!·#¥%……—

记两次大过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