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台fx2n互联应该怎么写程序?

楼主(2008-02-13):
我现在有2台三菱的fx2n 128点的plc和485DB模块,请问2台plc相互通讯时,应该怎么写2台plc的程序?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用N:N通信方式,不用写程序,只需要设定几个特殊软元件就可以了。最大可以做到每站64位,8字的通信量。具体设定方法,可以参考FX编程手册通信篇
[ 此贴被konev在2008-02-14 09:25重新编辑 ]

网友B:
通讯手册此处有下载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4.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手册此处有下载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4.html
下载中,谢谢版主。

网友D:
再请教!如果我在2台PLC的基础上增加1台威轮的触摸屏,那么这个触摸屏可以和2台PLC之间通信吗??

网友E(2008-03-31):
FX通讯手册
FX2N-458-BD两块

网友F:
我也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G:
有人刷黄金

GOOD LUCK

网友H:
恶意灌水!!!!!!!!!!!!!!!
还没做过

网友I:
看通讯手册,有例子

网友J:
通过并行链接较简单,在程序的开头设置一下M8070和M8071就行,触摸屏通过数据寄存器与中间继电器设置可以于任意一台PLC通讯

网友K:
谢谢楼主!!!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L(2008-08-26):
通讯手册好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