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4):
大家新年好!
想问个问题,三菱的触摸屏能直接控制其他不是三菱的变频器么?读写频率参数,正反转控制!!

网友A:
在新建工程时,可以选择连接的设备类型.
刚刚粗看了下,好象没有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站长!!!  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