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5):
本控制系统是对现场恒压供水系统的模拟,控制核心单元PLC根据压力设定信号与现场压力的反馈信号经过PLC的分析和计算,将控制信号送到PLC的输出端口,通过开关量驱动切换继电器组,以此来协调投入工作的电机的台数,并完成电机的起停、变频与工频的切换。通过调整电机组中投入的电机的台数和控制电机组中每台电机的工作状态,使供水系统的的工作压力恒定,进而达到恒压供水的目的。
本系统实训分三种工作方式:手动调试、自动运行和现场模拟。
1.手动调试:用于调试每个环节工作是否正常。
2.自动运行:手动调试完成自动运行检验工作的衔接性。
3.现场模拟:模拟实际供水系统工作。
四、准备工作
(一)参数设置
1.变频器参数设置
n001=4:可设定的参数范围n001~n179
n002=0: V/f控制模式
n003=1:控制端子有效
n004=1:频率指令有效
n006=0:可反转
LO/RE :选择“远程RE”
n128=0:PID调节无效
2.电机参数设置:(泵的专用参数)
n011=50Hz  :最高输出频率
n012=400V  :最大电压
n013=50Hz  :最大电压输出频率
n014=25HZ  :中间输出频率
n015=50V  :中间输出频率电压
n016=1.5Hz :最低输出频率
n017=10V  :最低输出频率电压
变频器的接线:THPV-1的三相输出,接PV-11上变频器的输入R/L1 、S/L2、T/L3;
变频器的输出端子U/T1、V/T2、W/T3接到PV-12的相应端子U/T1、V/T2、W/T3;
PV-11的SC、S1分别接PV-12的A、B ,PV-11的MA、MC分别接PV-12的MA、MC;
PV-12 的U1、V1、W1接电动机,电动机接成三角形接法。
2.运行:
检查接线无误,开启THPV-1的总电源和PV-12的电源开关,将程序5.1.cxp下载到PLC中,点击运行程序即可。
3.观察实验现象:
自动运行开始,PV-12的兰色指示灯将按一定的流程工作,每过一定的时间,切换一个工作状态,循环显示。

描述:恒压供水模拟系统
附件: 恒压供水模拟系统实训.doc (166 K) 下载次数:210
描述:实训二十七  变频控制恒压供水系统模拟.doc
附件: 实训二十七  变频控制恒压供水系统模拟.doc (41 K) 下载次数:181

网友A:
附件2打不开啊,“NBSP”什么意思呢?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2009-10-26):
多学各种不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