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这个指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

楼主(2008-02-16):
----| | ---------------------------------[MOV K3X000 K3Y000]

网友A:
3*4 移动指令 将X0-X11的状态移动到Y0-Y11中,有的不太肯定,再看看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 移动指令 将X0-X11的状态移动到Y0-Y11中,有的不太肯定,再看看资料
FX系列的没有X8、X9的,所以应为X0~X7、X10、X11、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个指令最好?
按图上的程序它也就是X0~~X11对Y0~~Y11的点动控制,我这样理解没有错吧~~~?

网友C:
顶一下。
[ 此贴被雪花飘飘在2008-02-17 02:00重新编辑 ]

网友D:
看看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4 移动指令 将X0-X11的状态移动到Y0-Y11中,有的不太肯定,再看看资料
2楼说的不全对,K3是位数以4位为一个单位,即K3X000为12位数据
MOV是移位指令,该操作是将X0~X7,X10~X13的数据(即OFF或ON)移动到对应的Y0~Y7,Y10~Y13中
趁年轻 得多学习

楼主:
X0-Y0
X1-Y1
X2-Y2
X3-Y3
X4--Y4
X5--Y5
X6--Y6
X7--Y7
X10---Y10
X11---Y11
X12---Y12
X13---Y13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F(2008-04-26):


网友G:
这个程序我经常用的,一般是检查PLC好坏的时候
K1代表4个,K2代表8个,K3代表12个,K4代表16个
你的这个程序的效果是:X0-X11怎么通,Y0-Y11就怎么通

网友H:
13楼说的完全正确,不要忘了三菱PLC是8进制

网友I:
13f is right
learning

网友J:
同意13楼的

网友K:
按图上的程序它也就是X0~~X11对Y0~~Y11的点动控制,我这样理解没有错吧~~
当然不是,你多看看书吧,在手册里说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