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view MT508和Twido PLC通讯

楼主(2008-02-17):
我用的是MODBUS 通讯,软件设置按照MB500说明设置的,在EasyManager里模拟都不行,用三菱FX2N没问题。不知是怎么回事?TWIDO 要编写通讯程序吗?
重庆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维修
自动化工程改造、机床改造
恒压供水、供气节能系统
销售大功率变频器
销售10KV高压变频器
电话:023-60711892 13452994361

网友A:
如果不是你的连接线有问题,就是你参数设置错误。

楼主:
我在EasyManager里模拟都不行,应该是设置问题,我试过N多次了都不行。但不知哪里设置错了
重庆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维修
自动化工程改造、机床改造
恒压供水、供气节能系统
销售大功率变频器
销售10KV高压变频器
电话:023-60711892 13452994361

网友B:
我也是连不上,我的Twido PLC参数是:modbus ,波特率19200,数据位8位,检验无,停止位1,屏的设置是:rs485-2,,波特率19200,数据位8位,检验无,停止位1,
线没问题,因为屏里原有程序可能和PLC通讯,我重写的程序就是和PLC连不上

楼主:
真的是TWIDO 要编写通讯程序吗?没高手解答呀
重庆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维修
自动化工程改造、机床改造
恒压供水、供气节能系统
销售大功率变频器
销售10KV高压变频器
电话:023-60711892 13452994361

网友A:
TWIDO和触摸屏连接是不要编写任何程序的,如果离线模离不行肯定是屏程序有错误,如果在线模拟不行肯定是你设置有错误。

网友B:
我的问题解决了,因为第一次看说明书不认真,不知道在哪看到一句PLC站号一般不用设置,问题偏偏就出在站号上.
原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楼主(2008-04-09):
我的也解决,是步进的发了个例子过来就搞定了
重庆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维修
自动化工程改造、机床改造
恒压供水、供气节能系统
销售大功率变频器
销售10KV高压变频器
电话:023-60711892 13452994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