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C-LINK的问题???

楼主(2008-02-17):
size=6]在一个PLC 单元中,是否可以设置两个CC-link
主站
!!![/size

网友A:
no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B:
问题不太明了

网友C:
可以的,但要看PLC类型。

楼主:
那么在Q系列的PLC当中,哪些可以设置两个CC-LINK主站,哪些不可以 !

楼主:
PLC类型???
是指什么,不太明白!!!
是CPU类型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在Q系列的PLC当中,哪些可以设置两个CC-LINK主站,哪些不可以 !
在参数设置的CCLINK网络里面。
如果可以设置几个CCLINK模块的参数,就能放几个CCLINK模块。
Q02H 4块
Q00J 2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