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伺 服完成信号INP的使用方法
yanzhi2008

楼主(2008-02-17):
版主,您好!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定位完成信号INP能作为马达走完预定的脉冲数反馈信号给PLC吗?

网友A:
这个俺不太清楚呵,手上没手册。
yanzhi2008

楼主:
谢谢了,那位大侠能帮帮忙.

网友B(2008-06-02):
我记得伺服驱动器应该没有这个定位完成信号,倒是有一个零位信号(即Z相信号)。

网友C:
定位完成信号应是一开关量信号输出点,一般伺服都有,到定位点才有输出

网友D:
INP 是什么东东

网友E:
好像没有听过
看看先

网友F:
可以的,不过 脉冲误差范围一定要设置好
请教高手伺 服完成信号INP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