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用什么信号证明电机定位完成停止了
yanzhi2008

楼主(2008-02-17):
请教杨老师:
伺服定位完毕,电机停止时伺服放大器有些什么信号输出来反映电机真正停止了?

网友A:
电机里的两 相电的刹车作用,,,

网友B:
你把启动信号断掉肯定就停止了,呵呵。
此外有一个零速检测可以利用
不过用外部的检测手段是最好的。
ldqhmtc

网友C:
定位完成不是有一个信号输出吗,在三菱J2S中是INP脚吧
ldqhmtc

网友C:
搞错了,三菱定位完成应是PF(position finish)脚,松下是COIN输出

网友D:
零速信号
站务管理
伺服电机用什么信号证明电机定位完成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