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Q系列PLC一般交货期

楼主(2008-02-17):
杨工:
您好!Q系列PLC(要求为正品)一般交货期为多久?

网友A:
到我公司一般情况是1-3天。
极为特殊的,或者不常用的模块:
第一货期是7-14天(香港,大陆有货的情况下)
第二货期是30-60天(只有日本有货的情况下)
在选型的时候最好与供应商取得联系,尽量采用常用的,实惠的,货期短的型号。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