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站长请问为什么我下的资料是乱码

楼主(2008-02-18):
我下了资料看不到

网友A:
一,先确定下载到的文件大小
如果正常请看下一步
如果太小你下载到的是PHP文件?请不要使用下载工具,直接点击
二,如果文件大小正常
1,你需要使用WINRAR解压
2,手册解压后是PDF格式,需要用专门的阅读软件
3,有关以上两个软件,在下载手册的那个贴子里就有,仔细找找

网友A:
如果下载以后还是RAR,并且是用记事本打开的,可能是电脑问题.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