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GT Simulator 怎么跟PLC通信?急用

楼主(2008-02-18):
只能用232的串口吗?用以太网怎么设置?
我的电脑和PLC 是网线通讯的
打开GT Simulator 只能在电脑里动作,触摸屏则饿反映

网友A:
不能使用以太网,只能用串口.
能用以太网的软件叫GT SoftGOT1000或GT SoftGOT2.
都要钱的。

楼主:
那还有那个方针软件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你说的那个软件网上查不到啊!哪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