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08-02-18):
用USB接口的电脑对F940GOT编程,已有编程软件和一个USB-RS232转换器,不能连机通信,
不知何故?有转换器是否还需驱动软件?如需,请求有此软件的老师及各位高手帮助支持.
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A:
你买转换器的时候没驱动软件吗可以找买转换器的帮你搞定。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转换器太差了,后来买了个好一点的就好了

楼主: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指点,转换器是别人送的,他现在也搞不清驱动软件的事.
很希望您能再出援手帮学生一把,再次感谢!
Email:huangxb89307116@126.com

网友B:
有转换器一定是要用驱动软件的。

网友C:
我也有转换器,也装了配套驱动,通讯端口是COM3,在编程软件里也设置为COM3,但是还和FX1S通讯不上

网友D:
给你两个驱动,看看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