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监控信号全是0,不知为什么(FBD)

楼主(2008-02-18):
前几天设备坏了,用PG监控该段程序。竟然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该段程序是用FBD编的,我监控该功能块,所有的信号全是“0”,后来只好在变量表中监控,才把问题解决。不知哪位前辈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您老在開玩笑吧?
除了知道是西門子外,其他一概不知,知道是西門子的原因是因為您把它發在了西門子板塊的緣由。
回家好好想想,將西門子的型號,系列,以及把現場情況貼個圖上來。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实际上在变量表中监控的信号肯定是准确的,在FBD中无法显示实际值也是有可能的。一般情况下转换成LAD,甚至STL监控都不会出现大面积的信号是“0”的情况。

网友C:
请问你的网络是什么拓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