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PLC的好坏?

楼主(2008-02-19):
杨站长,请问知道不知道怎么辨别二手PLC功能的好坏?
另外,对新的怎么辨别,也请介绍以下
这方面不是太熟悉

网友A:
二手的我不太懂
但可以按新品的检测方法
与电脑通讯,输入一个试验程序,然后用电脑一直监控PLC。
程序这样写,所有输入点都通了后,交替输出所有输出点。检查输出点是否正常闭合。

网友B:
这个办法好~!

网友C: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D:
给一个自编的依次输出程序,更改37步的依Y20为plc输出电的最后输出+1,即可使输出点以一秒的间隔依次输出。
描述:依次输出FX
威望:+2(YMMFA) 热情助人

楼主:
多谢了!
开始也想这样,感觉太麻烦了!
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

网友E(2008-05-12):
引用 网友F:
我测试的是Fx1S-30MR 修改第三十七部为Y015后,写入程序时提示"在主程序里有不在范围内的元件",请问该怎么解决
改为Y1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