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下载和在线模拟工程????

楼主(2008-02-19):
请问各位高手,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开关但总是可以离线模拟,不可以在线模拟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在线模拟是PC通过编程电缆连接到PLC,设置对相应参数,编译通过即可在线模拟。

网友B(2008-07-23):
点在线模拟后PC上显示“打开COM2失败”,无法进行在线模拟。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我的笔记本上只有一个RS232端口COM0,没有COM2呀,S7-200PLC端也打到RUN了。在线模拟是不是一定要有屏才行?

网友C:
你把触摸屏的工程管理器上的COM口改成和你实际COM口的端口号,这样应该可以,但在线模拟确实出不怎么好用,可能会出现掉线的现象,最好找一个屏过来会好一点。

网友D:
你的触摸屏软件设置错误,在环境设置或通信设置为你连接plc的com口号码,具体号码可以在你的电脑里面设备管理器里面查询。或者可以更改你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口号码设置为com2。

网友B:
谢谢上面两位朋友,将工程管理器上的COM口改成COM1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跟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G(2008-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