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9):
在操作实际的复合按钮时,常闭点是先断开的然后常开点再闭合,分断优先。那么在PLC中的同一个地址元件的“取”与“取反”有没有这种分断优先的原则呢?

网友A:
我想是没有的。程序中的“触点”只受扫描时间的影响。
例如X000常开在第一步,而X000常闭却在3000步(假设)中。那这样就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个人理解。请指点。谢谢。

楼主:
噢~~!我明白了,感谢一下飘飘~~!

网友B:
虽然是1楼得出的结果一致,但是有些概念需要声明。
实质上并非受扫描时间之影响,而是受PLC工作模式影响。
因PLC对于输入输出来说,在每个扫描周期结束后才会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