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标注

楼主(2008-02-20):
[= k7 D8015]、[= k11 D805]、[= K17 D8015]是控制不一样的时间,能不能标上不同的注释?

网友A:
使用注释编辑就如同软元件编辑注释,出现的效果就如同楼主的贴图所示。
三菱并不能针对某一个元件做不同的解释。
三菱Gx软件只能用声明编辑,然后用户使用文字来表明。如下图所示:
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什么品牌的PLC软件能针对某一个元件做不同的注释。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