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我的设备是用三菱PLC+2DA控制松下伺服,客户那里用小发电机发电直接使用,同时还供其它设备(有变频器),现在伺服不受控制,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同样的设备在别的地方都没问题。隔离变压器和电源滤波器都用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A:
"现在伺服不受控制"

就这样吗?很模糊啊。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现场干扰太大影响了伺服的控制线路,使用非常非常好的屏蔽线试试。

网友B:
电源里有可能有干扰,变频器也有可能有干扰。先查一下是哪方面的,再对症下药。

楼主:
谢谢。就是设定速度和实际不相符,比如说设定100转,实际转速超过100转。我们也怀疑干扰问题,但加了滤波器、隔离变压器也不管用,最要命的设备在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