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MPS 、MPP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08-02-20):
三菱PLC的MPS 、MPP指令如何使用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mps,mrd,mpp几个是组合使用的,主要用在多输出时,如果不熟悉,完全可以不用这个的

网友B(2008-05-02):
mps,mrd,mpp分别是进栈,读栈,出栈指令。

网友C(2011-03-17):
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D:
可以看手册上的例子;
画梯形图的话,如果一个接点后带有几个分支,而其分支也含有接点,就会使用到这几条指令,转换到指令表时,就可以观察到。

网友E:
堆栈指令。

网友F:
用梯形图

网友G:
其实就是一个点下的多层输出

网友H:
其实这东西,如果不常用,都容易忘记!

网友I:
分支指令多层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