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0):
      我是先安装ROM_BIOS,版本是:Ver9.4.0[X],安装完成后根据提示再安装OS,OS中有3 个选项,(1)是基本功能; 选择了English (2)是通信驱动程序;先择了Bus(Q)[92.1]第三个扩展功能没有安装,安装完成后,就连接Q38B-E电源基板,通信电缆是QC120B,接着再输入工程画面,(以上安装完成后都 复位过电源)
    但总是通信不上,Q01上的ERR总是闪烁红灯,然后就是触摸屏上面出现等待的画面,最后就是出现: Check Communication(coble comm.drv.data.link module)
        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2010-12-21):
先安装OS .选择BUS (A/QNA)[9.72] 安装完成后重启A97.后直接下载程序。即可!
  • 下载积分:+1(jess2586)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