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1S的输入

楼主(2008-02-20):
使用手册中说:X010认后的是4.3KΩ,X000------X007是3.3KΩ。问一下PLC这样设计是有什么用意?

网友A:
我也不知道。等待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B:
4.3KΩ,3.3KΩ应是输入阻抗。
更小的输入阻抗,可以达到更大的输入电流。

网友B:
输入信号就会更稳定的,抗干扰。

楼主:
那就都用3.3KΩ的输入阻抗,
输入电流都大,
都抗干扰。
那岂不是更好?

网友C:
X000~X007要用于高速计数,我就能想到这么多了。

网友D:
明白了,长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X000~X007要用于高速计数,我就能想到这么多了。
好极了`!

网友B:
应就是这个用途

网友E(2009-09-16):
还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