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FMOV指令请教

楼主(2008-02-20):
我用三菱GPPW软件在梯形图中输入FMOV K0 D5 K10指令老是提示错误,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提示什么样的错误?贴图上来~~!

网友B:
贴张图来看看。
jay73

网友C:
FMOV是多點傳送指令,你的用法沒錯吧將k0轉送到D5~d14不應該有錯誤訊息才對

网友D:
没有问题,我刚才试了试,可以输入,除非你软件有问题,

网友E:
还有是不是你的PLC型号不一样,不支持你说的指令呢?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我把FX1S的 PLC改为 FX2N的PLC,现在可以输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