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

楼主(2008-02-21):
请问伺服控制中定位控制和速度控制在编程上、接线和设置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位置控制采用脉冲控制,速度控制采用模拟量控制,这是根本区别,而这个区别导致在伺服放大器中所使用的PID环路就存在差异,同样,由于接受不同的信号,在接线上就会使用到不同的型号端子,因此接线会有所差异,同样的设置也会存在差异。编程上,脉冲控制与模拟量控制完全不一样哦。包括整个系统架构也会存在不同。而速度控制需要外接信号反馈单元,因此会比位置控制带来更高的精度,且速度控制响应速度要快于位置控制。
以上!
Good Luck!
下载积分:+2(湖南李奎)
威望:+2(YMMFA) 热情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