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

楼主(2008-02-21):
你好,三菱F900不能进行仿真只有A900可以,请问怎样将F900文件转换成A900文件,不会是将F900程序在A900中再编一次吧!有无其他方法?

网友A:
F900和A900是不同种类的触摸屏,转来转去就失去意义了。
我的认为是触摸屏就没有必要仿真。
如果一定要仿的话,找一个能支持F900的仿真软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