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2-21):
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状态s20转移到s21后,状态s20不能复位呢?顺控指令不是一个状态转移到另一状态,前一状态自动复位吗?难道还要用rst s20来复位吗?

楼主:
等待的滋味真不好受呀,有高人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状态S在不用于步进阶梯指令时,与辅助继电器M一样.

楼主:
谢谢bu508,我刚改了一下,可以了,格式不对,不能直接用线圈s20驱动,要用stl s20才可以!问题已解决,但不是太明白!

网友B:
两种是不同的:
前面的转成LD指令: ANI X033
SET S20
LD S20
步进应为左面的。SET S20
STL S20
威望:+1(zyfzxh) 热心助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你这种情况是把S当普通的中间继电器用.如果要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要有
STL S20
STL S21
这样的字样,最后还要加RET
建议您多看下编程手册
威望:+1(zyfzxh) 热心助人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D:
手册的确很重要,要多看!

网友B:
我从手册上剪下来的,大家看看有问题吗?与一楼的有区别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我照手册上与下的程序,在模拟时还是不能实现!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的RET还是要直接与母线连接才可输入。

楼主:
我个人认为是手册上介绍有问题,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编程,应该只能用STL s20不能用类似线圈一样驱动s20!否刚要在下一状态结束时用rst s20才可!有高手指点一下,我说的对不对?最好在真正仿真后再说,不能听信手册!

网友E:
用FXGP-WIN和GX Developer分别打开步进程序比较下……

网友F:
用了SET,不用RST,指令能断开复位吗?

楼主:
呵呵,顺控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方法我看不行,这是手册上与的呀,但如果用stl s20的话是不用rst s20的!望高手过来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G:
个人认为是手册上介绍有问题,不能采用这种方法编程,应该只能用STL s20不能用类似线圈一样驱动s20!否刚要在下一状态结束时用rst s20才可!有高手指点一下,我说的对不对?最好在真正仿真后再说,
手册上的不是线圈就是stlS x x的意思!

网友H:
手册上的(STL图)中的 S 触点是用FXGP-WIN软件写的梯形图,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常开触点,是一个步的开始。用GX Developer(GPP)软件写的梯形图显示的是不一样的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I: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编的程序?
FXGPWIN 还是GX Developer编写的。
如果是FXGPWIN 编写的此程序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GX Developer编写的程序那你是将步继电器S作为普通内部继电器
使了。
[ 此贴被雪花飘飘在2008-02-24 17:22重新编辑 ]

楼主:
我是用GX Developer编写的程序,因该是将步继电器S作为普通内部继电器
使了。非要另加复位指令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