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1):
      我的三菱F940屏,因为设置不当现在与电脑连接不上了 .原先的时候我在屏幕左上角点一下,就可以进入系统进行设置,设置一下通讯端口(232或422)就可以与电脑连接.原先用422口与PLC连接工作.(原先都是在处摸屏上设置).上一次在电脑上乱点了一下(我想是把那原先通讯的口改了)现在处摸屏232口与电脑连接不上了.422口也连接不上,但是处摸屏232口可以与PLC连接工作.现在点饥处摸屏左上角提示要求输入密码,也就是说系统进入不了,没法设置.不能于电脑连接也没法编程.我现在正在学习阶段,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请求杨工帮助

网友A:
进不了系统画面又不能和电脑通讯.
我看这种只有送修了

网友B:
引用楼主houxiyong于2008-02-21 15:47发表的 杨工你好,请指点一下 :
      我的三菱F940屏,因为设置不当现在与电脑连接不上了 .原先的时候我在屏幕左上角点一下,就可以进入系统进行设置,设置一下通讯端口(232或422)就可以与电脑连接.原先用422口与PLC连接工作.(原先都是在处摸屏上设置).上一次在电脑上乱点了一下(我想是把那原先通讯的口改了)现在处摸屏232口与电脑连接不上了.422口也连接不上,但是处摸屏232口可以与PLC连接工作.现在点饥处摸屏左上角提示要求输入密码,也就是说系统进入不了,没法设置.不能于电脑连接也没法编程.我现在正在学习阶段,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请求杨工帮助

422口与232口不一样,处摸屏232口可以与PLC连接工作.不可能实现的。
422对PLC的。232对电脑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楼上朋友,其实屏的232口和422口都可以设置与PLC通讯的。

如果把232设置为连接PLC然后系统密码又忘记了,就惨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