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X-DEVOLOPER下载不能打开新工程

楼主(2008-02-21):
各位我下载gx不能打开新工程,乍办呢?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是否点选了监控模式呢?如果是,请删除重新安装,不要选择监控模式。

网友B:
同意一楼的,我第一次安装就是点击了监控模式。卸载后重新安装后OK了。

网友C(2009-03-01):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是否点选了监控模式呢?如果是,请删除重新安装,不要选择监控模式。

网友D:
没有选监控模式,装上了还是打不开新工程,两边都是这样的

网友D:
1.GX-DEVOLOPER不要下载8.0的那个版本,下载7.的那个版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2.大家注意仿真软件安装不上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关闭杀毒软件,还有就是安装前最好重启一下计算机这样比较合适,我也是第三遍才装上的,在犯了前面两个错误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