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的通讯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08-02-21):
我在使用MT506MV,用USB/232线接产品提供的编程电缆(485-232),在从PC上下载程序的时候发现,提示信息是“UPLOADING.........”,这不是在上传么,和手册里的图片不一样,然后显示超时,232在电脑占用的端口是COM1,请问一下里面的端口设置怎么设,还有EASYMANAGER的开头两个设置是不是设为COM1,115200BPS,那么COM1的端口是不是也要设为115200

网友A:
PC机上的端口使用默认设置即可,波特率不用进行更改。只要你PC端口和软件上传下载端口设置一样,在你PC端口没有坏的情况下一定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