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2):
大家好:
        初学三菱FX2NPLC,现在遇到点难题请大家帮个忙,三菱RS指令在一个程序中可以出现几次?

网友A:
没见过有RS指令的!是不是说RST呢?RST可无数次使用!

网友B:
有RS指令。
看看三菱编程手册和通讯手册

网友A:
我看到过rs2指令,是RS-232C或RS485进行无顺序协议通信的,执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的,但没有RS指令呀

网友A:
有RS指令,看到了,不好意思,发现了,没有用过这个指令,呵呵!

网友C:
引用楼主lanyu1906于2008-02-22 15:51发表的 三菱RS指令 :
大家好:
        初学三菱FX2NPLC,现在遇到点难题请大家帮个忙,三菱RS指令在一个程序中可以出现几次?

可以在一个程式中多次甚至于大量使用RS指令,但是不能同时驱动这些指令,也就是说,您可以使用多个RS指令,但是不能同时执行。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一个程式中多次甚至于大量使用RS指令,但是不能同时驱动这些指令,也就是说,您可以使用多个RS指令,但是不能同时执行。

以上!

可以多次使用啊?举个例子,D0中内容是K20,D10中内容是K30,M0闭合的时候把D0中的内容送出,M1通的时候把D10中的内容送出,我是这样编的:
ld  m8000
mov d0 k20
ld  m8000
mov d10 k30
ldp m0
set  m8122
ld m0
RS D0 K1 D100 K0
LDP M1
SET M8122
LD  M1
RS D10 K1 D150 K0
M0 、M1每隔一秒钟分别通一次,可是通过串口软件只能看见不停的在发D0中的内容,如果把M0和M1语句调换一下,就只发M1中的内容了,所以 我以为只能用一次呢,那么我程序错在哪里了呢?
[ 此贴被lanyu1906在2008-02-22 17:02重新编辑 ]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 此贴被lanyu1906在2008-02-22 17:02重新编辑 ]

网友D:
mov d0 k20
ld  m8000
mov d10 k30
d0能往十进制常数K20送数据?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E:
看一下通信手册,好象发送完毕要复位完成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