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的FX系列编程和Q系列编程在指令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2-22):
没用过Q系列不知道,请指点!谢谢!

楼主:
咋就没人指点呢???

网友A:
Q系列的指令包含了FX的指令~!
其实我也没有用过Q系列PLC~!

网友B:
变化十分之巨大,如果熟练运用FX,那么对于Q系列来说,任务模式,编程中所用到的内部寄存器等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楼主:
楼上的能说说有那些方面不一样吗??没用过想了解一下,因为最近有项目需要用到Q系列,心里有底了才敢用。

网友B:
说哪些地方不一样,那可以写一本手册了。
建议您先下载Q系列的编程手册看看,就知道相差太多了。

网友C:
Q系列的编程手册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指点!!我想买本Q系列的指令说明书,不知道有买没!!!

网友D:
我也要学习Q系列的了,设备已经采用该plc了,我晕呀!

网友E:
Q系列和F系列变化真大,我以前一直用Fx系列,现在换Q02的,我摸索了好久才用起来,你先下载电子版Q编程指令书看看.

网友F:
我也想买本Q系列

网友F:
在 那能买到

网友G(2008-03-27):
那能买到?

网友H:
Q和FX的区别是:
Q是三菱PLC的大型机,FX则是小型的。

网友I:
Q指令加强了FX的所有的功能

网友J: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这上面有

网友J:
Q CPU(Q模式)QnACPU编程手册 公共指令 中文 39.45 MB

网友K(2008-08-08):
貌似变化很大的。。。貌似有些指令跟简洁了。好像还多了集中程序运行方式选择。。具体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L:
那么夸張,我也要加油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