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奇怪指令?

楼主(2008-02-22):
程序中的"L6"是什么东东?
如图:

楼主:
这里还有一个触点的“L6”

网友A:
a 系列plc
下载积分:+5(犹耘) 热心助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噢~!
知道了~!

网友B:
可能是标签程序吧,要转换后才能写入PLC.

网友C(2008-07-29):
三菱A系列和Q系列的锁存继电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F:
可能是人机的值

网友G:
A系列还是Q系列

网友H:
我也学习了
原来Q系列有这个

网友I:
又学习了一招了,感谢楼主了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J:
锁存寄存器,掉电可以保持的位软元件!

网友K(2008-09-03):
FX-2N没有这种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