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EV触摸屏连不上(已解决)

楼主(2008-02-23):
PLC:FX2N-80MT加485BD板
触摸屏:EV MT4400T
通讯距离约5M
一直连不上,请搞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PLC设置
MT4400T设置
连接线
[ 此贴被cptank在2008-02-25 06:48重新编辑 ]

网友A:
PLC 使用默认设置即可,不要进行更改。首先你可以插到编程口上进行连接,如果编程口能连上,那么你用485BD就一定能连上。

楼主:
PLC 使用默认设置,D8120的数据全是0,屏的通讯参数如何设置呢?

楼主:
一个一个试,搞定了,谢谢版主
PLC默认,屏:RS485-4 9600 偶校验,停止位1,数据位7

网友B(2008-09-29):
三菱中低压电气配电杭州销售工控产品开关全系列\徐再生13505817994
杭州菱设自动化系统三菱开关接触器中低压配电仪器

网友C(2010-03-07):
看看看,谢谢了,刚好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