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3):
昨天拿到几个OMRON,CP1H的程序,本以为程序拿到了就可以用了(直接用U盘拷过来的),谁知当我一打开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这几个程序打开到一半的时候就会自动关掉,这是什么原因,百思不得其解,请教各位高手。    是不是在程序里做了什么手脚??
我先打开软件再打开程序就出现这样一大堆错误;
错误:行 495: 项目键'Resource[0].Programs.Program[0].Sections.Sec[0].ProgramData.R[80]': 对象未找到
错误:行 495: 项目键'Resource[0].Programs.Program[0].Sections.Sec[0].ProgramData.R[81]': 对象未找到
错误:行 495: 项目键'Resource[0].Programs.Program[0].Sections.Sec[0].ProgramData.R[82]': 对象未找到
错误:行 495: 项目键'Resource[0].Programs.Program[0].Sections.Sec[0].ProgramData.R[83]': 对象未找到
错误:行 495: 项目键'Resource[0].Programs.Program[0].Sections.Sec[0].ProgramData.R[84]': 对象未找到
错误:行 150: 无法加载资源
错误:行 12: 项目键'Resource[0].Programs.Core': 对象未找到

我打程序打包了,大家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25 K) 下载次数:92

网友A:
CX-P7打开过程中闪屏,然后退出,没有提示啊

网友B:
应该是文件拷贝不完整!
时间和乳沟一样,挤一挤还是有的

楼主:
我看他们都可以打开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08-07-29):
使用的是不同版本的编程软件,才会导致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D(2010-05-11):
重新装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