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3):
PLC输出继电器、晶体管、双向可控硅的端子:COM与Y,哪一个接进火线?这有没有什么规则?

网友A:
晶体管输出型只能外接直流电源。
而继电器和双向可控硅外接交流电源。
好像没有哪个接火线之说吧。一般都是COM接零线。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输出型只能外接直流电源。
而继电器和双向可控硅外接交流电源。
好像没有哪个接火线之说吧。一般都是COM接零线。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是我没有说清楚 ,图中的红叉不算。那两个黄色标记的是输出端的COM0,另一个是Y0。如果要用这两个端子控制一电磁继电器你会怎么接线?

网友B:
我是初级技工。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COM0是Y0的公共端COM1是Y1的公共端COM2是Y2,Y3,Y4,Y5的公共端
MR是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总是麻烦大家~!
十分感谢~~!

网友D:
COM接火线,这样继电器在没有信号输出时线圈两端是没有电压的,相对安全

网友E:
引用楼主再见理想于2008-02-23 12:05发表的 PLC输出 :
PLC输出继电器、晶体管、双向可控硅的端子:COM与Y,哪一个接进火线?这有没有什么规则?

晶体管COM接DC负,继电器、双向可控硅的端子没什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