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UTOCAD2004中关闭开启正交的快捷键是什么?

楼主(2008-02-23):
刚学AUTOCAD2004,经常要复制不同位置的文字,每次复制不在一条直线时,总要用鼠标去点。
感觉好麻烦,请问AUTOCAD2004中关闭开启正交的快捷键是什么?

网友A:
按F8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F8即可
正确
同意说法
交替执行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确
同意说法
交替执行的
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哦,我是CAD新手,进来学习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8即可
就差这个F8了,谢谢了.

网友E:
按F8即可
学习!!从点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