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杨工你好,请问F940处摸屏的422口可以与电脑连接编程吗?

楼主(2008-02-23):
请问F940处摸屏的422口可以与电脑连接吗?可以利用422口编程吗?电脑到422口的编程线是怎么连接的?有图吗?请杨工帮我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A:
422设置与电脑连接理论上可以做,如果系统设置里可以修改数字就行。
按左上角以及右上角进入系统设置,找到通讯设置。
其中有几个选项可以在0 1 9之间改变。

网友B:
好象不行,至注说明书上没有说行。
可以试试。

网友C:
好像不行,只有232才行422是跟PLC通讯用的

网友D(2008-03-29):
我QQ:275578003请与我联系,关于F940

网友E:
我用过232,422还真没用过,不过希望能用。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