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3):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这个程序是怎么工作的?
线圈M0是没有动作的,那么触点M0也不会闭合,M1就不应该有输出。
可实际上M1控制的输出继电器还有是有输出的?
一个很笨的问题~~~………………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先复位后置位。
在我看来此程序没有实质意义。和下面的程序工作性质一样吧。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单启单停的程序x001是启动,X003是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先复位后置位。
在我看来此程序没有实质意义。和下面的程序工作性质一样吧。 [attachment=5136]

和你的程序是一样的结果,这个我知道的。但是M0驱动的外部输出Y000没有动作,而M0驱动的置位M1,M1触点驱动外部输出Y001就有动作。
这又是怎么解释呢?

网友C:
Y000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动作了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Y000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动作了一个扫描周期。

也就是说Y000动作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000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动作了一个扫描周期。

完全正确,Y0的确动作了一个扫描周期。

如果楼主将程序稍微做一下改动,就会发现这个结果了。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Y000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时是动作了,可在第二个扫描周期时Y000就又被“非”了,最终Y000在程序中有动作。对外部输出 因为滞后没有表现出来。对不?

楼主:
cvlsam说的很对,我试验 了一下。

网友E:
把原程序全传出来看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楼主你在7楼的回答我想是对的。

网友F:
m1不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 这是启保停的set语句写法,x001启动并由m1保持,x003停止,y1输出.
m0是个脉冲信号,给m1置位. x003给m1复位.

网友G:
M0动作了一个扫描周期,M1通的同时复位了M0,所以你在监控时是看不到的

楼主:
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F:
晕倒,m0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但m1接通后就自保持了,所以y001也保持输出,直到x003有输入时,将m1复位,即y001断开输出.

网友H:
谁说Y0已经动用过了我就跟谁急!!!!!
Y0是绝对没有动作过的!!!
大家不记得PLC的工作原理了吗?
一个周期扫描结束后才会被映射到输出区,
Y0是在中间变成过1,但是没有等到扫描结束就已复位成0了,
也就是说,它的值只是一个中间值,没有被映射到输出区!!!
当然,Y0也是不会动作的。

网友H:
“M0动作了一个扫描周期”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一个周期是从什么算起又到什么结束你知道吗

网友F:
请问:谁把y0复位的?m1已经自保了,怎么把y0复位呢?

楼主:
好像是明白了一点……………………

网友I:
没实际意义,一般正式工程估计也没人这样做。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网友J:
PLC执行程序是一步一步往下扫描的,X1 ON后,MO ON,M1就被置位了,这时Y1就ON了,按下X3后M1才被复位!这是个典型程序,蛮有用的,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K:
引用 楼主:
cvlsam说的很对,我试验 了一下。

我的仿真结果怎么D1=0呢?

网友L(2008-03-29):
引用 网友H:
谁说Y0已经动用过了我就跟谁急!!!!!
Y0是绝对没有动作过的!!!
大家不记得PLC的工作原理了吗?
一个周期扫描结束后才会被映射到输出区,
Y0是在中间变成过1,但是没有等到扫描结束就已复位成0了,

[ 此贴被sun3751在2008-03-29 12:14重新编辑 ]

网友M:
赞同4楼的说法

网友N:
是的,这个程序是一个单启单停的程序。

网友O(2008-05-23):
通过输入口的外部开关控制X001或X003为 1 或者 0来使Y000是否有输出。

网友P: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Q:
PLC的工作是周期扫描的,当M0得电时,M1动作,当M1动作时,Y001输出,但是M1同时又断开常闭点,所以M0又失电,当工作扫描到Y000时,MO已断开,所以,Y000没有输出

网友R:
你把M0看做一个微分就可以了,因为M1一置位,M0就不会再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