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23):
[]在编程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故障后,要让报警指示灯闪烁。在故障解除后指示灯熄灭。怎么编程才能做到?

网友A:
看看此程序行不行。

网友B:
用M8013,1S的脉冲~!

网友C:
用报警信号的上升沿置位一个M作为报警,再用报警信号的下降沿来复位M解除报警

网友D:
报警应该自锁
然后用复位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