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这样用过吗?

楼主(2008-02-24):
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元件可以做为光线感应的输入。PLC输入端用光敏电阻行不行?做为数字量使用`!

网友A:
光敏电阻不是数字量的是一个模拟量的要有一级转换电路才行

网友B:
楼主提的问题很好呀。小弟不才学习了。

楼主:
好不好我 先顶一下~!

网友C:
对光敏感的元件有还不少,如硅光电池,光电二极管,光电三极管等等。一般应用电子线路
对光电信号进行处理后,才能与PLC输入适配,不过个别型号的光电三极管有可能直接使用,但过
度特性不太好

网友D:
5楼说的很好哈

网友E:
用个光敏元件去控制一个微型继电器,再用继电器的触点输给PLC,这样行吧

网友F:
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光用一个光阻肯定是不行。要看下PLC的输入,输出结构就知道咋办了。

楼主:
把光藕引出,外接?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