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设进入系统密码

楼主(2008-02-24):
我用 触摸屏软件 GT Designer 2 V2编了一个触摸屏程序,想在进入画面设定进入密码,可是我的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在那里设,大家帮指点下
[ 此贴被dindafu在2008-02-27 08:39重新编辑 ]

楼主:
大侠们,指点下呀

网友A:
什么屏啊

网友B:
楼主说不清楚怎么跟你说呀

网友C:
对呀!啥牌子的屏?

网友D:
你没能讲清楚,到底是触摸屏系统参数密码,还是用户进入画面的密码.触摸屏系统密码一般都可以在软件或者屏幕上设置, 如果是用户进入画面的密码,也有两种方法,一是有的屏幕支持画面安全等级,你只要设定每个等级密码就可以达到要求,另外一种是利用PLC参数跳转画面.利用设置的参数进行比较切换.

网友E:
如果是F930的话,用FF68键码

楼主:
谁整过,说下吗,自己找要时间撒

楼主:
我用F970GOT触摸屏,用触摸屏软件 GT Designer 2 V2编的,大家详点吗,多谢

网友F:
楼上的朋友我有个三菱F940的屏系统密码保护了,我不记得密码了.请问你有什么好办法进入系统吗?现在与电脑连接不上了(因为我原来的时候把那系统里的通讯口设置成了232了,现在屏上的232口可以与PLC连接),可不可以不用软件解决.我的邮箱
houxiyong12381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