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机

楼主(2008-02-24):
用PLC的脉冲控制伺服机的速度,就是正反转,要没有振动,帮我整一个PLC程序撒

网友A:
看编程手册,自己很快就能搞定的。

网友B:
是啊看看说明书
wimpire

网友C:
没人给答案。。我还以为有》》》》

网友D:
没有一个答案

网友E:
这个比较简单,看下资料就可以搞定拉

楼主:
唉,有点失望,没有大度的家伙给来一段,是新手才会问这种问题吗

网友F:
只用一PLSY指令就可以了,一般你这样是用伺服的"脉冲+符号"控制,就是用Y0输出脉冲,Y1控制伺服方向, Y1 ON反转,OFF时正转.
电机振动与否是伺服控制器上设参数的
速度快慢是通过改变发脉冲频率来改变的(就是PLSY指令是S1),频率快伺服就快
很简单的,自己把伺服说明书看一下,找出符号+脉冲这个接线图,按上面接好线试一下吧,不过注意别焊错了

楼主:
被十楼的兄弟一说,好像真的很简单的耶

网友G:
看看说明书,自己整一个撒

网友H:
FX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